16位的80186微处理器与8位NVRAM之间地址线互连的一个问 ...

楼主(2007-11-12):
16位的80186微处理器与8位NVRAM之间地址线互连的一个问题
16位80186与8位NVRAM之间互连只能以地址线A1对其A0,CPU本身的A0与NVRAM不连接。
有谁知道为什么。
微处理器

网友A:
可能和它自身系统的RAM编址有关...

网友B:
一般2片8位RAM构成16位数据总线时用这种接法,若要支持8位写,还需要高低位选择信号.
若只有一片8位的RAM,这样接则地址空间有重叠或一半无效,看控制线的接法.

网友C(2008-04-30):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