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主模式传输需要用到主板上的DMA吗?

楼主(2007-05-24):
PCI主模式传输需要用到主板上的DMA吗?
在用PCI设备作为主设备进行主模式传输,比如与一片物理内存区域进行数据交换时,是否要用到主板上的DMA控制器来完成
主板
控制器

网友A:
只要用DMA,肯定要主板"同意"

网友B:
申请Bus master肯定要跟CPU说一声,但我看的S5933的资料说是FIFO发起的总线主控,以此推断我觉得完成数据传输工作主要还是FIFO,也就是FIFO担任了DMA的角色,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反正FIFO是要写源/目的地址和传输计数进去的,和DMA差不多。

网友C:
路过。个人理解如下,请指正。
这里的FIFO会不会只是为了方便CPU,他可以把CPU的很多DMA的指令存起来,
可能是很多不同设备的DMA指令,发起的源头还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