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x86系统内存物理地址和IO设备地址

楼主(2007-08-31):
请教:有关x86系统内存物理地址和IO设备地址
内存物理地址是连续的吗?是不是从0开始?
IO设备的地址呢?会不会和内存的物理地址有重叠?
内存
设备

网友A:
从理论上说从0开始的,但你能用的不是从0开始的
内存有很大一部分我们都不能用,给系统用去了,为了安全,好象有的看都看不到,就别说修改了
推荐<编程之道>里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B:
基本上我们说到内存,都是指的内存的逻辑地址。把所有的存储设备物理地址映射到一个大的逻辑地址中,一般是从0到4GB。
IO设备的地址是我们BIOS按照设备所需要的内存空间分给他们的,所占用的是最顶层的接近4GB的地址,从0A0000000h以上的地址空间是不允许给其它的应用程序用的。所以不会产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