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XP下用cygwin编译ACE5.5 for vxworks5.5 出错,谁能帮帮我

楼主:
 我的环境

winxp(sp2),
tornador2.2.1
cygwin
perl
ace5.5

我在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

Thread_Manager.cpp:In method 'int ACE_Thread_Manager::kill_grp(int,
int)':
Thread_Manager.cpp:1636: Internal compiler error in
'verify_local_live_at_start', at flow.c:2539

其它的信息我没有打
就是按照ACE_wrappers目录下的ACE-INSTALL.html文件的方法编译的。

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麻烦告诉我怎么办

网友:
这个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吧。你用的gcc是什么版本?。是用 cygwin带的编译器,还是tornado下的编译器?
   传说中的解决方法,就是不优化。

网友:
用的是bornado下的编译器
如何才能不优化呢
我找不到那些参数在那里设置的

网友:
makefile或者是 builds选项卡里的 rules,c/c++ compiler两个选项卡。
你先看看 你的编译输出信息里 有没有 -02这一类的消息?

网友:
OK了
确实是优化选项的问题
用O2不行,设置成O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