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那种显示屏可以显示波形?

楼主(2007-08-23):
谁知道那种显示屏可以显示波形?
想做一数据采集并显示的的小东西,什么样的显示屏能显示变化的波形?
数据采集
显示屏

网友A:
点阵液晶就可以

网友B:
和显示屏无关,要编程显示曲线,好像没有直接可以显示变化波形的

网友C:
点阵的都可以。led,液晶,crt。。。
具体看你需要啦!根据特点选。一般液晶用的多。

网友D:
lcd主要是要写程序的

网友E:
根据你的曲线精度选择LCD的点阵大小,就能满足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