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单片机怎么做实验啊

楼主:
学校开了这门课(MCS-51)但学校太差了,这么课居然没实验课,想问一下怎么把书上的程序调一边啊,怎么在电脑上模拟(包括电路设计,程序调试,最终产品模拟),还有实际做中这些器件网上哪里有的买

网友:
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找一个PROTEUS这类的通用仿真工具,来在PC上仿真...
二.自己买面包板,芯片,器件,按要求自己搭

第一种呢,投入相对较低,但是我认为不怎么可行,毕竟电子这行,真正的动手能力那才叫动手能力,在PC上拖拖小图标是远远不够的.现实中的问题千奇百怪.不做永远也碰不到.
如果不差这几十块钱的话还是第二种来吧

网友:
买块学习板啊

网友:
弄个学习板吧,到http://blog.sina.com.cn/u/1279754911看看!

网友:
哈哈,我连这门课都没有,自己买芯片焊吧

网友:
自己上网搜个文档,然后去电子市场买些器件,最后找个实验室开始混。

网友:
有什么类型的文挡,帮推荐一个。

网友:
做实验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怎么烧程序的问题,
可以买个编程器,也可以自己焊一条isp线,电路网上有一些。
然后焊一个最小系统,使用相应的软件烧个简单的程序测试,
之后就快了。毕竟51不值得花太多的时间!我觉得

用isp线的话,建议准备两个板,当然也是两个最小系统,一个专门来下载程序,
另一个做实际的实验。这样会方便些!

网友:
能给个做ISP下载线的资料吗?

网友:
我看你应该先安装一个烧板子的软件装进你的电脑中,在买快实验板,程序你就得自己编了,到时你就能看见你的实验成果了啊.如果可能的话你还可以学着焊板子.可以试着做一个计算器啊,呵呵,挺好玩的.

网友:
如果要学单片机就用STC的,下载程序最简单,而且下载软件也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