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USB设备读写的应用程序开发中的问题?

楼主(2007-06-19):
对USB设备读写的应用程序开发中的问题?
我的电脑上连接了一个USB设备,驱动是设备自带的,我用CreateFile打开设备路径后,返回的句柄是正确的,但是用Writefile向设备写数据总是返回FALSE,不知道是为什么?请赐教...谢谢!!!!
设备
电脑
应用程序
开发

网友A:
怎么没人顶啊

网友B:
我也在等待答案!!

网友C:
不过有一种方法可以,用DeviceIoControl就能够实现!

网友D:
你用writefile,是bulk传输,所以打开句柄需要指定管道号,请检查你的管道号是否设置,如设置,是否正确,不要读和写混淆了。

网友E(2008-07-02):
看看writefile函数最后一个参数是否设置正确,对不同设备进行操作设置不同

网友F(2008-09-27):
createFile有没有指定写权限?
设备可以写数据吗?
另外可以考虑驱动中的问题

网友G:
不光是简单的写数据,你应该先了解USB的传输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