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ockket 接口recv返回值的问题

楼主:
在帮助手册中说:正常情况下recv函数返回实际接收字节数,调用失败的情况下返回-1

那么,什么情况下是调用失败?断链?
还有,会不会返回0?

网友:
我在调试程序时发现:在socket正常的情况下,recv仍然可能会返回-1

网友:
有可能会返回0,比如在ftp传输文件时,最后一次接收可能就会收到0个字节。
socket正常并不代表recv就会正常,比如某一次接收失败,是很有可能的。当接收失败时最好打印一下系统错误,这样比较容易定位问题。

网友:
自己调试了一下:发现并不像自己理解的那样,只有socket异常时,才返回-1.当socket刚建立成功时,recv返回0,-1都有可能,soket趋于稳定后,就很少返回-1了

网友:
从一个套接口接收数据。
  int PASCAL FAR recv( SOCKET s, char FAR* buf, int len, int flags);
  s:一个标识已连接套接口的描述字。
  buf:用于接收数据的缓冲区。
  len:缓冲区长度。
  flags:指定调用方式。
  注释:
  本函数用于已连接的数据报或流式套接口s进行数据的接收。
  对SOCK_STREAM类型的套接口来说,本函数将返回所有可用的信息,最大可达缓冲区的大小。如果套接口被设置为线内接收带外数据(选项为SO_OOBINLINE),且有带外数据未读入,则返回带外数据。应用程序可通过调用ioctlsocket()的SOCATMARK命令来确定是否有带外数据待读入。
  对于数据报类套接口,队列中第一个数据报中的数据被解包,但最多不超过缓冲区的大小。如果数据报大于缓冲区,那么缓冲区中只有数据报的前面部分,其他的数据都丢失了,并且recv()函数返回WSAEMSGSIZE错误。如果没有数据待读,那么除非是非阻塞模式,不然的话套接口将一直等待数据的到来,此时将返回SOCKET_ERROR错误,错误代码是WSAEWOULDBLOCK。用select()或WSAAsynSelect()可以获知何时数据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