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TC35i模块自动关断的问题

楼主(2007-05-18):
调试TC35i模块自动关断的问题
我在调试TC35i模块的过程中,当不放入SIM卡时,模块正常启动工作;但是当放入SIM卡时,启动模块后半分钟就自动关断了(也有可能是死机),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模块

网友A:
问问卖短信猫给你的公司...或电话:020-88149720 任先生.我们是专业生产短信猫的公司..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哪个地方的短路造成的吧,你去哪买的设备?找找厂家看看!

网友C:
应该是在SIM卡的硬件电路部份出了问题,检查一下电路板!

网友D:
非常可能的原因是你的板子供电不足,这样会导致RF工作的时候遇到峰值就会挂起。可以换一个电流够大的火龙看看。

网友E:
同意楼上,可能是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