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看下这样配置pwm Timer对吗?

楼主:
我的cpu是三星的2442,我想配置一下pwm timer,输出一个pwm脉冲,可是用示波器在cpu的输出管脚老是不能检测到脉冲,高手帮忙看看是哪里配置错了。我采用的是autoload的方式,需要在中断响应函数里面处理相应的pwm timer产生的中断吗,如果要的话,该怎么处理呢?清除timer产生的中断标志?我试过了都没什么变化,不知道是不是处理的不对。

    volatile S3C2440A_PWM_REG *s2440PWMREG = (S3C2440A_PWM_REG *)OALPAtoVA(S3C2440A_BASE_REG_PA_PWM, FALSE);
    UINT32 tcon;
    UINT32 TimerCfg=0;

    s2440IOP->GPBDAT    = 0x6f;
    s2440IOP->GPBDN     = 0x7FF;

    s2440IOP->GPBCON    = 0x2A966A;  // 0,1 as timer , 2,3 as output

    TimerCfg = INREG32(&s2440PWMREG->TCFG0);
    TimerCfg&=~(0xff);  //clear the low 8 bits
    TimerCfg|=0x7f;  //set prescaler to 127
    OUTREG32(&s2440PWMREG->TCFG0, TimerCfg);

    // Select MUX input 1/2
    OUTREG32(&s2440PWMREG->TCFG1, INREG32(&s2440PWMREG->TCFG1) & ~(0x000000ff));        // set Timer0,1  Division to 1/2
    // Set timer register
    OUTREG32(&s2440PWMREG->TCNTB0,1000);    //count buffer
    OUTREG32(&s2440PWMREG->TCMPB0,500);     //compare buffer

    OUTREG32(&s2440PWMREG->TCNTB1,1000);    //count buffer
    OUTREG32(&s2440PWMREG->TCMPB1,500);     //compare buffer

    // Start timer in auto reload mode

    tcon = INREG32(&s2440PWMREG->TCON);
    tcon &= 0x000;  //clear bit 0~11
    tcon |=(1<<9 | 1<<1);  // update TCNTBn,TCMPBn
    tcon |= (1<<3 | 1<<11); //timer 0,1 auto reload
    OUTREG32(&s2440PWMREG->TCON, tcon);

    tcon = INREG32(&s2440PWMREG->TCON);
    tcon |= (1<<0 | 1<<8);
    OUTREG32(&s2440PWMREG->TCON, tcon );

    tcon = INREG32(&s2440PWMREG->TCON);
    tcon &= 0xfffffdfd;  //clear update bit
    OUTREG32(&s2440PWMREG->TCON, tcon);  //clear manual update bit

网友: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