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4.2与5.0能不能同时装在我的电脑里

楼主:
我在电脑上同时装了win ce 4.2和5.0
但是在构件系统的时候.在4.2上能成功.在5.0上就不行.
输出如下:
BLDDEMO: There were errors building MyFirstDesign

MyFirstDesign - 0 error(s), 0 warning(s)

是不是2个版本冲突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
我机器的4.2,5.0,6.0三个版本都存在,而且都可以用.

请粘贴built.log的信息

网友:
build.log信息
nodefaultlib
-entryllEntry
-pdb:\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intll.pdb
-debug -debugtype:cv -incremental:no
-map:\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intll.map
-savebaserelocations:\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intll.rel
-MERGE:.rdata=.text -ignore:4001,4070,4078,4086,4089,4096,4099,4108,4229 /STACK:65536,4096
-subsystem:windowsce,5.00
/base:0x10000000
D:\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lib\x86\debug\intll.lib D:\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lib\x86\debug\intll.res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commctrl.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coredll.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sdk\lib\x86\debug\corelibc.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lib\x86\debug\intll.exp
BUILD_MARKERINK_DLL_END
copy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intll.dll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intll.cpl
已复制         1 个文件。
cefilter D:\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files\wceshellfe.*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files
Cefilter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May 11 2004 16:51:41)
复制了 0 个文件
复制了 0 个文件
复制了 0 个文件
复制了 0 个文件
复制了 0 个文件
复制了 0 个文件
复制了 0 个文件
找不到文件 - *.css
复制了 0 个文件
复制了 0 个文件
复制了 0 个文件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wceappsfe )
Found localized resources for Languages ( 0404 0407 040C 0410 0411 0412 0413 0416 041D 0804 0C0A 0409)
Microsoft (R) Program Maintenance Utility Version Test Version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indows CE Version (Release) (Built on Mar  1 2004 21:46:39)
makefile.def: Invoked with predefined settings:
TARGETNAME: dummy
TARGETTYPE: dummy
RELEASETYPE:
TARGETLIBS:
SOURCELIBS: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D:\WINCE500\public\wceappsfe\cesysgen
0 Please add _COMMONPUBROOT and __PROJROOT to your tree's cesysgen\sources file.
Directory: D:\WINCE500\PUBLIC\WCEAPPSFE\CESYSGEN
TARGETNAME: dummy
RELEASETYPE is not defined.  Using DEFAULT.
makefile.def: Inclu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DEFAULT
cefilter D:\WINCE500\public\wceappsfe\oak\files\wceappsfe.*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files
Cefilter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May 11 2004 16:51:41)
复制了 0 个文件
复制了 0 个文件
复制了 0 个文件
复制了 0 个文件
复制了 0 个文件
复制了 0 个文件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viewers )
Found localized resources for Languages ( 0404 0407 040C 0410 0411 0412 0413 0416 041D 0804 0C0A 0409)
Microsoft (R) Program Maintenance Utility Version Test Version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网友:
Windows CE Version (Release) (Built on Mar  1 2004 21:46:39)
makefile.def: Invoked with predefined settings:
TARGETNAME: dummy
TARGETTYPE: dummy
RELEASETYPE:
TARGETLIBS:
SOURCELIBS: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D:\WINCE500\public\viewers\cesysgen
0 Please add _COMMONPUBROOT and __PROJROOT to your tree's cesysgen\sources file.
Directory: D:\WINCE500\PUBLIC\VIEWERS\CESYSGEN
TARGETNAME: dummy
RELEASETYPE is not defined.  Using DEFAULT.
makefile.def: Inclu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DEFAULT
cefilter D:\WINCE500\public\viewers\oak\files\viewers.*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files
Cefilter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May 11 2004 16:51:41)
复制了 0 个文件
复制了 0 个文件
复制了 0 个文件
复制了 0 个文件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directx )
Found localized resources for Languages ( 0404 0407 040C 0410 0411 0412 0413 0416 041D 0804 0C0A 0409)
Microsoft (R) Program Maintenance Utility Version Test Version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indows CE Version (Release) (Built on Mar  1 2004 21:46:39)
makefile.def: Invoked with predefined settings:
TARGETNAME: dummy
TARGETTYPE: dummy
RELEASETYPE:
TARGETLIBS:
SOURCELIBS: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D:\WINCE500\public\directx\cesysgen
0 Please add _COMMONPUBROOT and __PROJROOT to your tree's cesysgen\sources file.
Directory: D:\WINCE500\PUBLIC\DIRECTX\CESYSGEN
TARGETNAME: dummy
RELEASETYPE is not defined.  Using DEFAULT.
makefile.def: Inclu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DEFAULT
del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directx.loc
找不到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directx.loc
Processing include files
cefilter D:\WINCE500\public\directx\sdk\inc\*.*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inc
Cefilter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May 11 2004 16:51:41)
cefilter D:\WINCE500\public\directx\oak\inc\*.*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inc
Cefilter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May 11 2004 16:51:41)
nmake /NOLOGO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ceplayer.exe
makefile.def: Invoked with predefined settings:
TARGETNAME: ceplayer
TARGETTYPE: PROGRAM
RELEASETYPE: OAK
TARGETLIBS: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coredll.lib D:\WINCE500\public\directx\oak\lib\x86\debug\ceplayer.lib D:\WINCE500\public\directx\oak\lib\x86\debug\ceplayer.res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uuid.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ole32.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oleaut32.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strmiids.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commctrl.lib
SOURCELIBS:
EXEENTRY: WinMainCRTStartup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D:\WINCE500\public\directx\cesysgen
0 Please add _COMMONPUBROOT and __PROJROOT to your tree's cesysgen\sources file.
Directory: D:\WINCE500\PUBLIC\DIRECTX\CESYSGEN
TARGETNAME: ceplayer
makefile.def: Inclu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OAK
set LIB=D:\WINCE500\sdk\CE\lib

网友:
BUILD_MARKERINK_EXE_START Linking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ceplayer.exe
link /LARGEADDRESSAWARE -out:\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ceplayer.exe -machine:x86 @C:\DOCUME~1\hhh\LOCALS~1\Temp\nm1090.tmp
Microsoft (R) Incremental Linker Version 7.10.4017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defaultlib
-entry:WinMainCRTStartup
-pdb:\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ceplayer.pdb
-debug -debugtype:cv -incremental:no
-map:\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ceplayer.map
-savebaserelocations:\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ceplayer.rel
-MERGE:.rdata=.text -ignore:4001,4070,4078,4086,4089,4096,4099,4108,4229 /STACK:65536,4096
-subsystem:windowsce,5.00
-base:0x00010000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coredll.lib D:\WINCE500\public\directx\oak\lib\x86\debug\ceplayer.lib D:\WINCE500\public\directx\oak\lib\x86\debug\ceplayer.res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uuid.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ole32.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oleaut32.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strmiids.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commctrl.lib D:\WINCE500\public\common\sdk\lib\x86\debug\corelibc.lib
strmiids.lib(strmguid.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strmiids.pdb' was not found with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strmiids.lib' or at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strmiids.pdb';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strmiids.lib(strmif_i.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strmiids.pdb' was not found with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strmiids.lib' or at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strmiids.pdb';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_MARKERINK_EXE_END
nmake /NOLOGO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msdmo.dll
makefile.def: Invoked with predefined settings:
TARGETNAME: msdmo
TARGETTYPE: DYNLINK
RELEASETYPE: SDK
TARGETLIBS: D:\WINCE500\public\directx\oak\lib\x86\debug\msdmo.lib D:\WINCE500\public\directx\oak\lib\x86\debug\msdmo.res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uuid.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ole32.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oleaut32.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uuid.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strmiids.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dmoguids.lib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sdk\lib\x86\debug\coredll.lib
SOURCELIBS:
DEFFILE: D:\WINCE500\public\directx\oak\lib\x86\debug\msdmo.def
EXEENTRY: WinMainCRTStartup
DLLENTRY: _DllMainCRTStartup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D:\WINCE500\public\directx\cesysgen
0 Please add _COMMONPUBROOT and __PROJROOT to your tree's cesysgen\sources file.
Directory: D:\WINCE500\PUBLIC\DIRECTX\CESYSGEN
TARGETNAME: msdmo
makefile.def: Inclu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SDK
set LIB=D:\WINCE500\sdk\CE\lib
BUILD_MARKERINK_DLL_START Linking D:\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msdmo.dll
link /LARGEADDRESSAWARE -out:\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msdmo.dll -dll -machine:x86 @C:\DOCUME~1\hhh\LOCALS~1\Temp\nm1093.tmp
Microsoft (R) Incremental Linker Version 7.10.4017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网友:
各位,谁有pb5.0啊,小第急要,找好久了.找到那些都是些坏文件.....希望楼上的兄弟帮个忙,有的话给一份给我.在次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