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11):
波特率的问题请教
我对硬件不怎么了解,想问一下如果发送的硬件的波特率是19200,接收的波特率是9600,这之间可以进行准确通信么,就是19200的向9600的发送数据,后者可以识别发送的具体是什么么?
波特率

网友A(2007-04-19):
好像不行,你看一下波特率的定义就行了,

网友B:
发送和接收必须匹配才行,如果接收方不知道,可进行多频率循环接受,直到频率匹配

网友C:
肯定不行哦!双方的拨特率一定要一致!

网友D:
肯定是没有办法实别的!波特率需要一致方能通信。。。错误的波特率收到的数据大都是乱码,不可用的!

网友E:
绝对不行!!
必须匹配,
要不LZ自己在中间做一个桥接?

网友F(2008-05-01):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