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scale处理器的数据/地址总线原理请教

楼主:
我手上有一个基于Xscale处理器pxa255的开发板hyper255B,通过查看原理图,查到了以下东西:

1.有一个三八译码器(74LCX138),译码器的三个输入端分别连在地址总线SA-A20到SA-A22上;

2.上面的译码器的一个输出端接的另外一个器件74LCX245的的使能端上,74LCX245的8个输入端接在数据总线SA-D0到SA-D7上;

现在的问题我要实现"先使得74LCX245的使能端打开,再像它的8个输入端发送数据";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这个操作类似于写存储器的操作,先向地址总线发送地址,再向数据总线发送数据;
但有几个不解的地方:
1.因为这里只是使用了部分地址线,与写存储器不一样,我该怎么办呢?
2.数据总线我也只是用了一部分,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
自己选定地址线,访问的时候都指向此地址。数据线也一样,设定好位数就OK了!

网友:
没有关系的,你只需要向译码器三个输入端写对应的地址就可以了(只管A20-A22就可以了),
不需要管剩下的地址。然后直接向数据线写数据,多出的地方也不需要管。
我不清楚你的原理图是什么样子的,不过所有器件一定都编在不同的地址上,所以你多写的
数据线是不起作业的。

网友:
比如:
A[31:0] = {x, 3'b110, 20'bx};
D[31:0] = {24'bx, DATA};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继续讨论

网友:
MB2410嵌入式开发模板
     为了方便科研部门、公司学习和开发嵌入式系统产品。我们在成功推出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基础上,隆重推出DM2410/P 总线开发板,该产品与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100%兼容,可以将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完成的任何项目固化在该板上运行,而且其总线结构非常方便用户按照自己的开发项目要求,个性化连接项目所需要的键盘/按键,显示器,USB接口,红外,SD卡等各种接口,是教学和科研的必备工具,该板采用工业级设计,已被多家生产厂家列为配套产品,具有丰富的供货资源。

                                                  联系人:高先生/0571-87176506
                                                  E-Mail:gaoguolin@126.com

网友:
继续讨论,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