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ARM汇编代码不理解,请高手指点.

楼主:
             IMPORT      |Image$$RO$$Limit|
             IMPORT      |Image$$RW$$Base|
             IMPORT      |Image$$ZI$$Base|
             IMPORT      |Image$$ZI$$Limit|

在开发板上写C代码时,要先ARM汇编程序初始化,然后才可以执行C代码.
可是我对初始化代码不是很理解,请高手详细解释一下.
上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下面是完整的.
IMPORT      |Image$$RO$$Limit|
             IMPORT      |Image$$RW$$Base|
             IMPORT      |Image$$ZI$$Base|
             IMPORT      |Image$$ZI$$Limit|

             IMPORT      main

             AREA        Start,CODE,READONLY
             ENTRY
             CODE32

Reset        LDR         SP,=0x40003F00
             LDR         R0,=|Image$$RO$$Limit|
             LDR         R1,=|Image$$RW$$Base|
             LDR         R3,=|Image$$ZI$$Base|

             CMP         R0,R1
             BEQ         LOOP1

LOOP0        CMP         R1,R3
             LDRCC       R2,[R0],#4
             STRCC       R2,[R1],#4
             BCC         LOOP0

LOOP1        LDR         R1,= |Image$$ZI$$Limit|
             MOV         R2,#0

LOOP2        CMP         R3,R1
             STRCC       R2,[R3],#4

             BCC         LOOP2

             B           main

             END

网友:
这个是把flash里的程序搬到内存里,初始化ZI段内存为0,
IMPORT             ?Image$$RO$$Limit ?
                          IMPORT             ?Image$$RW$$Base ?
                          IMPORT             ?Image$$ZI$$Base ?
                          IMPORT             ?Image$$ZI$$Limit ?

取得便宜器编译后各段的开始地址,大小

CMP                   R0,R1
                          BEQ                   LOOP1  //如果2个地址一样,跳过copy

LOOP0                 CMP                   R1,R3
                          LDRCC               R2,[R0],#4
                          STRCC               R2,[R1],#4
                          BCC                   LOOP0 //开始把RO段的程序,搬到RW段

LOOP1                 LDR                   R1,=   ?Image$$ZI$$Limit ?
                          MOV                   R2,#0

LOOP2                 CMP                   R3,R1
                          STRCC               R2,[R3],#4

                          BCC                   LOOP2   //清0
  B                       main //跳转到main函数

祝 你好运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