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一个问题,俺正在做vxworks下的命令行程序,我要把它做的智能化,但是却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能使用getch函数,怎么办啊?

楼主:
 如题目:

    我需要做一个智能化的命令行程序,类似windows下面的dos窗口,支持按上下键自动将上一个或下一个用户使用的函数调出来,那么就必须检索用户输入,必须使用getch()函数循环检索输入。

     但是我发现vxworks下的tornado编程的时候不能使用getch函数,说没有,这个可怎么办啊,哪位高手指点一二啊,多谢了先。

网友:
可以使用getchar 呀。是不是头文件包含不全?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网友:
是不是应该写成 getchar()?

网友:
getchar 函数没有用的啊, getchar函数把输入字符缓冲区的字符依次取出, 达不到我需要的功能啊, 比如:

   for(int a=0; a<100; a++)
   {
       int m = getchar();
       if(m == 'e')
          printf("\b\b\b\b\b\b\b\b\b\bripSetTime");
   }
如果用getchar的话, 你中途输入 e 的时候没有反应的, 直到你输入enter键才会有反应,这样是没有用的呢.

网友:
顶一下子哦。

网友:
为什么要用getch呢,你把每次用户输入的命令记下来不就行了,难道要实时监测用户的输入?

网友:
getch()是在 conio.h 中的吧?vxworks中没有这个文件。我现在程序中也要用,郁闷!楼主解决了公布下方法哦,谢谢!

网友:
是的阿,我就是要监控用户的输入的了。 因为是要做一个命令行出来,需要支持动态更新,那么必须要检测键盘输入,监控用户输入才可以的了哟。
   牛人指点一二啊。

网友:
修改底层键盘的驱动来实现。

网友:
使用select()和fgetc()便可

网友:
有解决办法了吗?

我刚开始学VXWORKS,再想问一个问题,,
NEW一个可执行的image下载到系统中去的时候,是下载到系统的那个位置去啦??有没有设定地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