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mfcs42d.lib'?????求助!!!

楼主:
刚装上EVC4.0+SP4,从PB5导出并安装了自己的SDK,然后在EVC建了一个简单的MFC Application,选择SDK后编译后就出现:
LINK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mfcs42d.lib'
我查看了我安装的SDK目录下有这个文件,而且在EVC的Include下也包含了,这条路径。奇怪怎么会打不开呢??

希望尽快得到答案。谢谢!!

网友:
'mfcs42d.lib'是debug版本下对应的库,你的SDK可能是Release的,切换你的工程类型到Release

网友:
在evc安装目录下搜索mfcs42d.lib,找到后考到系统的system32目录下.

这个是dug所需lib库

网友:
谢谢二位!!这就去试试。

网友:
TO:# lenux:
你说的方法也不行哦

网友:
TO:# 1982pc:
不好意思,你的方法也不行。还有没有其它的可能性呀

网友:
没找到mfcs42d.lib ?

网友:
找到了,按你说的做了,还是一样出现刚才那个问题。

网友:
还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
晕~~~找到了还不简单呀.看看你evc的引用的lib库在哪里,然后把这个文件放过去

网友:
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好几种,你先检查一下lib对应的CPU类型吧

网友:
TO:1982pc:
我就是按你说的做了,不行。

TO:# nbcool:
我导出的SDK是PB下自带的Emulator_X86,我查了EVC工程里Include的路径也是我安装导出的SDK下的路径,该路径
下也确实有mfcs42d.lib这个文件.莫非这路径下的mfcs42d.lib还不是Emulator_X86的???

网友:
很多版本 X86 不等于 Emulator X86

网友:
按你的意思,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你是在哪个SDK下调试的?你可以换一个调试环境看看

网友:
回楼上的:
我用EVC下自带的标准SDK模拟器编译没问题,用从PB5上导出的SDK编译就出问题

网友:
  标准的SDK是x86的,不是Emulator X86的.

网友:
找到 mfcs42d.lib 或 mfcs42.lib所在的目录,如我的机器是:
D:\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EMU_v0.1.0\Mfc\Lib\x86

在EVC菜单:Tools/Options... 的Options对话框中,选择Directories页面。在Show directories中选择:Library files,在下面的Directories:中增加上面的目录。即可正确进行编译了!!!

网友:
lib目录要一直写到最末端,例如\mfc\lib\x86或者\mfc\lib\armv4
我之前只包含到\mfc\lib目录,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错误,我的理解是\mfc\lib是包括\mfc\lib\armv4的,结果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