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请问为什么WINCE下的应用程序不能在WINDOWS桌面操作系统 ...

楼主(2007-11-14):
请问为什么WINCE下的应用程序不能在WINDOWS桌面操作系统下运行呢?
它有什么内在原理呢?
操作系统
应用程序

网友A:
原因很多。
如CPU的指令不一样,操作系统的差别是最主要的。
楼主为什么不问:Linux下的程序为什么不能在Windows桌面系统下运行呢!!!

网友B:
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C:
最根本的原因是语言不通。

网友D:
操作系统的差别差在哪里?

网友E:
如果用vb2005编写ce程序可以在windows下运行

网友F:
91program yashi 二位大哥说得有理!

网友G:
哦~somfx也说得对~只要你装.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