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7-10-25):
关于USB驱动的问题
想在PXA270板子上使用内置USB设备,涉及驱动结构
USBFN<--->USBD|HCD
如果我想用外接USB设备,就要涉及USB ROOT HUB的驱动,
请问USB ROOT HUB驱动是在上述结构的什么位置?
USBFN里面对内置和外置USB设备处理有没有不同?
小弟初学,表述不周还请指教。
设备

网友A:
有内置和外置之分吗?没听说过。USB ROOT HUB就是一个普通的USB设备驱动,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B:
我自己的理解,PXA270有一个USB HOST,正常用法是用一个USB HUB引出我们平常所用的
几个所谓的USB口来接外接设备,这个USB HUB功能很像我们常见的网络HUB;但是目前我手中
有一张电路图,在PXA270的E22(USBH_P1)和D23(USBH_N1)上直接接了个蓝牙设备,这样做是不是就是
没有使用USB HUB?
自己的理解,感觉很迷惑

网友C:
有没有人帮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