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采集卡函数的调用

楼主:
我在使用成都纵横公司的jv58115型数据采集卡,我想知道在我建立的C++的工程里如何能够调用公司给的一些函数 比如读取数据的函数ReadData.(如果方法可以的话一定给分)

网友:
嗯,没有他们公司的数据手册吗?或者一些API的说明?

网友:
你不会是在XXX别人的东西吧?

哈哈哈哈

这种正规客户使用的问题,你直接打电话过去,应该能得到很好的解答

当然了,如果那个公司破产了另记

网友:
回1楼:公司就给了一个数据手册,里面是有函数的说明,告诉了函数的功能,函数的代码放在了一个叫jv58115.c里面,但是我想知道如何调用这个函数啊...

网友:
回2楼:我是跟个师姐做东西,当然不算是XX别人的东西啦^_^
客服QQ我联系过了 ,貌似他也不太清楚,客服电话打了没人接....我过阵再试试吧..

网友:
直接在你的工程里添加jv58115.c和相关的文件,调函数
祝你好运

网友:
声明下
再调用就好啦
要是用VB 我还能凑活帮你下

VC 给了是动态库,还是静态库呢?

网友:
函数调用下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在工程里添加jv58115.c和相关的文件,然后调函数的话会出现错误,如error LNK 2001:unsesolved external symbol_pciFindNext@8......等等诸如此类的20多个错误.大虾们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网友:
TO 6楼:怎么看是动态还是静态呢,我使用 HINSTANCE hInst = LoadLibrary("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MyProjects\\MyDll2\\Debug\\jv58115.DLL");这条语句的话不能连接到库,返回值是空.

网友:
jv58115.DLL");

这个就是动态库 嘿嘿

网友:
分析一下电路自己搞个也很容易

网友:
是不是没有把jv58115.c加入到工程里参与编译哦?

网友:
我刚给公司客服打了电话,客服说提供了PHP源码,里面有如何使用的例子,可以用CVI来看,但是我这里没有CVI,大虾们谁有可以下载的地址给个吧^_^

网友:
看看有没有*.lib 或 *.dll 文件

网友:
突然发现了生产商提供了一个README文档,不过里面的内容还是有点不太明白,谁能帮我解读下啊,各个文件都是干什么的?

该安装程序中包含以下文件:

1、pnp源代码 a.exe,a.c,a.h,a.prj,a.uir;
2、动态库源代码 b.c,b.h,b.fp,b.bas;
3、库文件 b.lib,b.dll, c.dll;
4、帮助文件 b.hlp;
5、图标文件 d.ico;
7、五个文件夹borland,watcom,symantec,WinXp-98-2K和msvc。
  其中borland,watcom,symantec和msvc提供相应的lib文件供用户用相应的开发工具使用;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呵呵,原来很简单,加入.lib库,再加入一些必须的.h就行了,原来总报错是因为少.h文件,而C++里面没有这些头文件,我安装了CVI后,从CVI下拷贝过来就可以了,感谢大家的回答,不管有用没用都会有分^_^,另谁告诉我下该怎么给分呢,我点管理帖子给分后怎么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