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ocket传输数据问题

楼主(2007-02-03):
我的socket传输数据问题
各位大侠我都要抓狂了。用socket在Arm7开发板与PC进行通信。
Arm7端的接收PC机发来的字符串
iRecv=recvfrom(ClientSock_in, (char *)RecvData, 8, 0, (struct sockaddr*)&cliaddr_in, (int*)&fromlen);
PC机端发送数据:
RecvData="0300000002c40b";
iSend=m_sockRecv.SendTo((char*)RecvData,sizeof(RecvData),m_sockRecv.uPort-1,m_sockRecv.szIP,0);
但是就是接收不到数据。Why????字符串应该是可以传送的啊?可能是发送和接收缓冲区的问题,能指点下吗?
数据
通信
缓冲区
字符串
开发

网友A:
顶起,我在线等。谢谢各位的大恩大德了。

网友B:
你的函数写得有没有问题?接收数据是在什么情况下触发的,搞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C:
几经调试发现发送接收的字节数是对的可是就是内容不对。还想问个问题,我用一个void缓冲区来接收可以吗?

网友D(2007-03-07):
应该是你接收的长度不对
tllen = 0;
while(tllen
{
ret = recv(sock,(char*)sendbuf+tllen,len-tllen,0);
if(SOCKET_ERROR == ret)
{
AfxMessageBox(L"Receive list data error");
closesocket(sock);
return;
}
tllen += r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