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获得PDA的电量问题,为什么得不到电量的值??

楼主:
typedef        (WINAPI* GETSYSTEMPOWERSTATUSEX)(SYSTEM_POWER_STATUS_EX *,BOOL);

GETSYSTEMPOWERSTATUSEX vGetSystemPowerStatuEx;
SYSTEM_POWER_STATUS_EX  stat;

    HMODULE m_hmCore = LoadLibrary(_T("coredll.dll"));
    if(m_hmCore != NULL)
     {
       vGetSystemPowerStatuEx = (GETSYSTEMPOWERSTATUSEX) GetProcAddress (m_hmCore,_T("GetSystemPowerStatusEx"));
     }

     vGetSystemPowerStatuEx(&stat,true);
     int x = stat.BatteryLifePercent;

我用上面的方法来获得PDA的电量,但在实际的机器上运行时 x的值一直是 0
请问下各位大虾,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实际机器上,不一定实现了这个函数。
最好使用针对机器的SDK,因为许多开发商并不完全按照MS的要求来设计的。

网友:
不大明白~~,针对机器的SDK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主就是开发商提供的函数啊。有时开发商用自己的函数来实现。

网友:
是的,就怕开发商为了一些目的,不按MS的要求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