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导航软件中,方向指示的箭头怎么实现随着我们方位的改变 ...

楼主(2007-12-24):
导航软件中,方向指示的箭头怎么实现随着我们方位的改变不断的旋转哪?在WINCE中
导航软件中,方向指示的箭头怎么实现随着我们方位的改变不断的旋转哪?在WINCE中
导航软件
旋转

网友:
通过运动轨迹,可以很快知道运动方向

网友:
把360度平分成若干份,看你的精度要求了。
然后每个方向有一个图。不同的方向显示不同的图。
效果就是随着行车方向的变化,方向指示也会随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