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485的电路,电路一通电就一直不停的收到00,怎么回事?

楼主:
232转485的电路,电路一通电就一直不停的收到00,怎么回事?

我的接法如图,
把485芯片的A,B,挂到总线上去。
总线上接有120欧姆匹配电阻(首,尾都有,共两个)。

PC上串口调试程序不停的收到00(是16进制的),有时也有别的。
即使我把89C52芯片拿掉,一通电,也会不停的收到0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
请高手赐教,谢谢!

图片:

网友:
偶没做过四八五总线的东西,向楼主的学习,同时帮顶一下了.

网友:
电路图有错误把,我也没做过,猜得。
U1-9平时为高,Q1导通,U2-2为低电平,485芯片为接受状态,所以一直收到0。

网友:
去掉终端电阻试试

我估计是硬件连接出问题

网友:
是硬件的问题,

一直收到00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max202与max487之间的数据线上加上拉电阻就解决了收到00的问题了,

可现在出现的只能收数据,不能发数据的问题,

问题也就是 xlander(xlander)所说的,

我现在就是苦于不知道如何解决它呀, 郁闷呀,

各位能不能帮帮忙,点拔一下呀,谢谢!

网友:
没有看你的电路图,我做过这个转换!
呵呵,还好比较顺利。

提醒你一点就是485是半双工,收和发需要一个电平信号控制!

想做到全双工的话,必须是四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