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evc下判断CSTRING是否为数字的函数

楼主:
求evc下判断CSTRING中字符是否为数字(包括小数点)的函数

大侠,请帮忙。

网友:
你可以在PB的帮助里查找一下 atof() 函数的用法。

网友:
我是想做一个对输入的字符串是否合法的判断,不是想把字符串转为DUBBLE

网友:
那你顺序取出CString中的每一个字符,然后判断是否为数字或者小数点(假设为10进制数),如果不符合要求,那么你就认为是非法的。

另外:你可以判断 atof() 的返回值,你还是仔细看看帮助。

网友:
谢谢zaodt(至尊宝宝) 关注,帮我看看下面的函数错在哪里?
小数点不认

BOOL isNumeric( CString str )
{
        str.TrimLeft(' ');
        if ( !str.GetLength() )
                return FALSE;
        TCHAR ch;
        for(int i=0;i         {
                ch = str;
                if ( ch > 57 )     //这是ASC码的比较方式,换成Unicode应该怎么写?
                        return FALSE;
                if ( ch < 48 && ( ch != 43 || ch != 45)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这是ASC码的比较方式,换成Unicode应该怎么写?

网友:
貌似小数点应该是46吧。我认为if ( ch < 48 && ( ch != 43 || ch != 45) )
应该写成( ch < 48 && ch != 46 && ch !=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