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ARM是如何开发并使用,请详细说明....

楼主:
现在很多制作ARM开发板的商家,他们就是靠卖开发板。拿出货量能有多少?他们能不能为小的客户制作目标板(就是能用在设备上的)。要开发ARM的手持设备需要多大的投入?都需要买什么东西?

谢谢各位!!!

网友:
一些工控机厂家有很多定制arm板代替工控机的单子,可以取询问下

开发ARM的手持设备要是量少的话还是找厂家拿合适的板子做

那就只要烧烧内核还有应用的开发,不需要另外购买设备

当然你的量到了一定可以考虑自己设计板子了

网友:
需要多大的投入要看你做什么了。

网友:
做简单的应用,例如:手持读卡器。

网友:
推荐一下手持设备的解决方案的厂家

网友:
找个厂商问一下就清楚了。

研华,研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