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多任务处理问题

楼主:
51单片机连接一个马达,一个传感器.能否在驱动马达后,在马达转动的同时去读传感器的数据呢?还是只有马达停下之后才能去读?本人初学者,希望高手能讲得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
如果切掉时间短,你看不出停来,呵呵...

那也一样是"同时"

网友:
先说是什么马达?

网友:
步进电机

网友:
你需要实时操作系统,可以移植ucos或自己写

网友:
可以的,保持驱动马达的端口状态,然后读取传感器数据(适用于直流电机)
如果使用步进电机的话,可以使检测传感器的程序段夹在步进电机的脉冲间隔里
不过这样要求实时性比较高,宜使用汇编语言编写,以便控制时间

网友:
从硬件来说,51只能是单任务,使用操作系统也只是通过时间片轮流去执行任务的,其实LZ的问题完全可以不用操作系统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开什么玩笑,用个屁的嵌入式系统啊,外部中断读传感器,用定时中断控制电机,游刃有余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用定时中断控制单片机在某一时间片内执行何种操作,其实就类似如多任务处理了

网友:
开什么玩笑,用个屁的嵌入式系统啊,外部中断读传感器,用定时中断控制电机,游刃有余的
-----------------------------------------------------------------------------------
哈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