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QL CE2.0之后只有帮助的文档,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几天安装完SQL CE2.0以后,准备在SQL CE 2.0里建立数据库,于是在开始-程序准备打开SQL CE 2.0 结果发现只有SQL CE2.0的帮助文档。是怎么回事?
是不时还要装SQL SEVER阿
我的SQL CE2.0时从微软下载的,40多M,IIS也装了

网友:
SQLCE2.0是运行在移动设备上的,在PC机上不能运行...
你要把与个种处理器匹配的.EXE(ARM,X86...)上传到设备里才能运行创建数据库,目前我知道的就这些

网友:
可是我要在PC机上开发数据库的,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
郁闷中。

网友:
是这样的,要把PC机上SQLCE安装目录下相应的文件安装到移动设备上.
如果不安装,在你的程序测试运行时也会自动安装的.

网友:
SQL CE2.0好象需要windows2000 advance server .SQL2000 SP4才能安装.

网友:
可是我开发的时候是在VS上,还是在PC机上开发的阿。
如果在PC机上安装不了得话。我怎么才能在PC机上来开发数据库呢?
还有楼上的说 “SQL CE2.0需要windows2000 advance server .SQL2000 SP4才能安装.”
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话,是不是可以在PC机上安装呢?
请大虾指点(急)

网友:
程序当然是在PC上开发了,数据库操作都要在设备上操作的啊
你开发的程序是要在设备上才运行调试的.

网友:
当然是真的.wince4.2 sql ce2.0必须在windows2000 advance server .SQL2000 SP4才能安装,sql ce2.0才能同步.
wince5.0可以在XP上安装,微软就是这么变态.

网友:
我在VS上创建程序的时候要用到一个DataGrid空件,导入数据源的数据。
   那我应该怎么来创建数据库呢。
   SQL SEVER 2000里可以用企业管理器来创建
    而我安装了SQL CE2.0之后什么都没有(在开始程序里面找到的时候就只有帮助文档,
    其他什么都没看见,是我安装的问题吗?),难道要用写代码来创建吗?
    请楼上根楼上的楼上两位大虾说清楚点,我对这方面不怎么了解,见谅了。

网友:
调试的时候可以用模拟器,启动模拟器后,把SQLCE的模拟器上的版本(X86)安装到模拟器上,就可以调试了。

网友:
我用的是vs开发的 模拟器是自带的嘛。怎么安装到模拟器上去呢。
你说的可以调试是DataGrid导入在2000种创建的数据库,还是用代码写的数据库可以调试阿?

网友:
可以调试的当然的代码写的SQLCE数据库呀。
怎样安装到模拟器:模拟器不是可以把PC上的一个目录影射为CE上的存储卡吗?先影射进来,然后把X86版的SQLCE安装包复制到模拟器的Windows目录下,然后在模拟器上点击该安装包,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能说清楚点吗。
  现在我用微软的那个例子,创建了一个数据库,但他的路径不清楚,如下所示

                SqlCeEngine engine = new SqlCeEngine("Data Source = Test.sdf");
                 conn = new SqlCeConnection("Data Source = Test.sdf");
我在哪个目录下可以找到创建的数据库阿

网友:
Data Source = \\Test.sdf
其中是在模拟器或设置上的存储卡的名字,你可以在CE的资源管理器中的根目录中看到

网友:
呵呵 谢谢 已经解决
弱弱的问下 怎么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