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请教wince下串口数据传送及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开发板上装了wince4.1,我用一个用evc编的串口调试程序向pc机发了一些数据,大体为" 123456"这样的数据,但是在pc机上用串口调试助手接受到后,显示的是 "SENDING command id 0x03EA to CDialog target.123456",前面那一些话不是我发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才能正确发送自己想要的数据??谢谢!!

会是bsp里的驱动代码的问题,或者串口1的问题吗??

网友:
我操~哥们儿~ 我前两天也作了~可是就没出现这个问题啊~~~
我用WirteFile写的  然后穿的参数时 char *类型的~~~
然后最后一个参数我给的0或者是null好像。
SENDING   command   id   0x03EA   to   CDialog   target好像提示你的windows窗体有问题
莫非台子的问题?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EVC程序问题;你可以下载个CE上串口测试程序,先测试一下;排除是否是BSP有问题;
按说串口是很通用的,不会发生此问题;
我还是还是你的EVC程序有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PLATFORM\SMDK2440\KERNEL\HAL\debug.c 里代码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帮助!!

但现在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连接好串口以后,在启动wince过程中,在pc机中用串口调试助手收到了以下消息:

WinCE NAND Boot v1.00
May 12 2007 19:10:16

Picture Boot

WinCE NAND Boot v1.00
May 12 2007 09:39:10

dwEntry is 0x00000001
Total Sectors:0x0000e800

NAND Copy to SDRAM Finish

请问这段数据是谁发出来的,是bootloader发的吗,怎么才能去掉啊,我不想让系统随便发没用的数据,因为我要通过串口来控制仪器,如果存在无用数据是无法控制的,请问如何去掉这些啊??谢谢

网友:
应该是~~ 我记得我也遇到过,好像是因为程序写的问题,改了之后就好了~ 我当时程序中messageBox()里面的内容都搭进去了。
我觉得你在传数据时,把传数据的长度锁定了就好了

网友:
bootloader中搜索“WinCE   NAND   Boot   v1.00”,这个好像是硬编码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