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 :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2 skipped怎么解决

楼主:
错误 :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2 skipped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的源文件里有不可识别的字符...

用UE以二进制形式打开,然后找0xB2看看

找着的话把它删了,

也许你是从别的平台或网页的什么地方拷下来的代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源文件里有不可识别的字符...

用UE以二进制形式打开,然后找0xB2看看

找着的话把它删了,

也许你是从别的平台或网页的什么地方拷下来的代码吧?

高手,谢谢

网友:
具体咋操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源文件里有不可识别的字符...

用UE以二进制形式打开,然后找0xB2看看

找着的话把它删了,

也许你是从别的平台或网页的什么地方拷下来的代码吧?

以前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