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调整屏幕亮度
就是改变LCD的背光电压
看看驱动有没有接口吧

网友:
先研究一下硬件支持不支持这么做

网友:
一般都是使用IOCTL调用驱动来做,看你们的驱动提供了什么。

网友: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
我的意思是想修改做的*.EXE里的按钮的颜色,想把它改的亮点
我看书上有个注册表中,有系统颜色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SysColor说是用来定制系统显示元素的颜色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syscolor=hex:
E0,E0,E0,00
.
.
.
B5,B5,B5,00
我把里面的所有数值全换成一样的,重新MAKE IMAGE后发现WINCE系统里没什么变化
书上说第15行是COLOR_BTNFACE,按钮表面颜色,不知道这个按钮是什么按钮?为什么改颜色数值,也没效果呢?

网友:
是用注册表来改,我在网上搜到了一个,还不知能不能改呢

void CBacklight1Dlg::OnSet()
{
        int Lumin=m_ctrlSlider1.GetPos();

        HKEY hKey;
        DWORD dwType=0;
        DWORD dwState=Lumin;

        if(ERROR_SUCCESS==RegOpenKeyEx(HKEY_CURRENT_USER, TEXT("ControlPanel\\Backlight"),0,0,&hKey))
        {
                RegSetValueEx(hKey, TEXT("BacklightLuminanceLevel"),0,REG_DWORD,(BYTE*)&dwState,sizeof(DWORD));
                RegCloseKey(hKey);
        }

        HANDLE hBL=CreateEvent(NULL,FALSE,FALSE,L"BackLightChangeEvent");
        if(hBL)
        {
                SetEvent(hBL);
                CloseHandle(hBL);
        }
}

回头试一下

网友: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 用arm的PWM 输出来控制屏幕亮度,也就是用pwm来控制DC—DC的输出,从而调整亮度,在应用程序里同样可以可以控制arm的PWM的输出,相当于写一个应用程序,来控制pwm的输出就行了,比如在应用程序上设计两个按扭,一个来增加pwm的占空比,一个用来减少

网友:
能不能把PWM细说一下?
我本来是想在注册表里面更改的,可发现注册表里没有相应的brightness键值

网友:
鄙视6楼忽悠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 ? 用arm的PWM ? 输出来控制屏幕亮度,也就是用pwm来控制DC—DC的输出,从而调整亮度,在应用程序里同样可以可以控制arm的PWM的输出,相当于写一个应用程序,来控制pwm的输出就行了,比如在应用程序上设计两个按扭,一个来增加pwm的占空比,一个用来减少

LZ问的是颜色的亮度不是说屏幕背光的亮度,烦请分辨清楚

网友B:
请大家把背光亮度和Brightness区分清楚
背光亮度使用PWM来调节,很正确,这取决于硬件是否有LCD升压电路。
而Brightness就不是了,是屏幕上颜色的亮度,是图像的属性。

前期我们也在做修改颜色亮度的功能,修改的是CPU的RGB相关寄存器(我们用的AR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大家把背光亮度和Brightness区分清楚
背光亮度使用PWM来调节,很正确,这取决于硬件是否有LCD升压电路。
而Brightness就不是了,是屏幕上颜色的亮度,是图像的属性。

前期我们也在做修改颜色亮度的功能,修改的是CPU的RGB相关寄存器(我们用的ARM)。

这个没有改过,这个RGB的东西在系统哪里改的?

网友:
这同一种LCD屏幕,RGB对应的位数难道不是确定的吗?

网友:
要改这个的话需要修改LCD的内部寄存器。lz可以问问LCD供应商的FAE

网友:
调整一下LCD显示的电压来调整显示屏的对比度的!
当然调整背光的亮度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LZ说的是PC上模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
我的意思是想修改做的*.EXE里的按钮的颜色,想把它改的亮点
我看书上有个注册表中,有系统颜色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SysColor说是用来定制系统显示元素的颜色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syscolor=hex:
E0,E0,E0,00
.
.
.
B5,B5,B5,00
我把里面的所有数值全换成一样的,重新MAKE ? IMAGE后发现WINCE系统里没什么变化
书上说第15行是COLOR_BTNFACE,按钮表面颜色,不知道这个按钮是什么按钮?为什么…

这个我改过,确实是可以改的
COLOR_BTNFACE就是按钮的背景色。但是如果你按钮背景用了图片,背景色就没什么用了。
MAKE   IMAGE后发现WINCE系统里没什么变化是因为你没make对吧
你不想build and sysgen的话
你应该改RelDir下的common.reg
然后make run time image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