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怎么实现多任务的?

楼主:
用习惯了汇编的时间片轮,突然想起来,C怎么实现的呢?
要求不多高,假如按键,LED,数码管,红外解码要求同时处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继续在中断设标志然后片轮任务吗?
还是说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单片机而已,没有操作系统的任务调配。
请指教一下,thx。

网友:
再怎么也得系统支持咯。
自己做个时间片轮询吧

网友:
和语言无关,

网友:
自己规划一下功能:
按键,LED,数码管,红外解码要求同时处理

像这样的,先分开时间相关的,再找出实时性要求高的,然后归类
按键,数码管----这几种都可以实时去扫对吧??
那就在实时中断里,例:
if (100毫秒)
{
    //按键
}
if (20毫秒)
{
    //数码管
}

LED----这就只一个简单的开关,任意吧,有需要就打开或关就完了

红外解码--这个要求实时性高,就放在中断里.

主程序就去以应用的逻辑协调这些功能就OK了

网友:
LZ觉得八位机有必要上OS吗?

如果仅有一个调度内核,你会在应用上使用吗??

网友:
没有操作系统就没有多任务的概念在。
不过你的要求也容易,设置好中断函数,然后在一个死循环里轮询各种事件并处理就行了。

网友:
不就成了个简单的调度程序啦——OS的雏形啦!

网友:
现在有很多8位机上的OS,ucos也有支持51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简单点说,弄个死循环。。里面喜欢怎么分配你就怎么分配
复杂点说,自己读读哪些RTOS吧。。。

网友:
循环扫描
switch()
{
    。。。
}

网友:
没有OS应该很难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不着玩 操作系统 那么复杂。

就你这个要求而言,可以这么玩。

用一个定时器,植一个全局定时变量,它就是你的系统时间。

你不是要时间片么?
它就是你的时间片——比如说,定时一次十个毫秒,你的时间片要多少个十毫秒都可以。

网友:
c语言任务调度实现还是得回归到CPU硬件操作,回归到汇编。调度策略应该除了时间轮片,应该还有多种调度标准,最基础的先来先服务,短作业优先,优先级,多级反馈等,不是么

网友:
本来以为找到一个新的帖子,没想到三年前我自己也掺合了一脚。
不知道楼主还在不在。不过现在对于这个话题,偶又多了一些可唠叨的。
就一一唠叨唠叨吧。

网友A:
关于 如何实现多任务 这个问题
我三年前的回答,以及这个楼里的很多回答,我发现很可能都只看到了 任务机制 的一个方面,而没看到其他的方面。

我们一直只关注到如何实现 “任务轮询执行” 而已。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实现起来也不复杂,也就是一个 定时中断而已,定时中断加个状态机。

然而,最近我接触了一个使用rtx操作系统的工作任务,虽然并不需要我去直接使用rtx,但是我间接接触了操作系统地工作方式。
并且发现了一些虽然不多但是很关键的特性。
比如说,rtx的任务函数,我无意发现,它原来并不是“被反复调用”,而是不调用不运行时,就直接卡在那个地方,继续调用时,它就
从卡主的地方继续执行!

这个细节,也许您觉得不重要,事实上,错了,它非常重要,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正是这个特性细节,让它成其为 任务,而非 只是一个反复轮询调用的函数而已。

网友:
让我们来看 这个细节的区别在哪里。

我们来看普通裸机程序里的 几种不同“函数类型”

1.普通执行函数,它们(在大体上)是普通的顺序执行,也就是一个函数从头执行到尾,然后就跑了,得到的结果直接通过数组传出或者返回值,它们的效果立马呈现,无需任何前后状态或者数值作为依据。

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函数,如果这世界上的所有程序都可以仅仅由它们构成,我相信我们程序员的日子会好过太多太多。

可惜,很多时候,程序要处理很多 异步动作。
这个时候,我们的程序就不能顺序执行到完成再退出。因为每个函数很可能要在不断地反复调用到一定次数后,才可以完成所有功能。
这种函数,和第一种函数相比,最痛苦的地方就在于
因为你的动作是分步骤完成的,它们是在不同调用的时候被依次启动某些动作,因此,你需要 保持数据每个时刻的数值和记录一些状态。
虽然名字不同,但这种情况下它门的作用和我们经常开口闭口说的堆栈,其实是类似的,只可惜,这次,再也没有编译器为我们完成而是要我们自己的程序来处理了。

3.main() ——主函数。
很可惜,前面的第二种函数还有另一种麻烦。
那就是往往一个动作一个功能,不只是有哪些需要反复调用的部分,还有每个阶段开始的时候的初始化以及结束时候的清理动作。
如果我们是在写 c++ java这种函数的时候还是比较爽的,因为它有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虽然和我们讨论的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基本上它们还是很容易变成某种 语言级的 初始化和清理 支持。

这个时候我们会想起main函数,它真的太爽了。
因为它是程序开始执行的入口(当然是C语言语法层次),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太费劲(其实严格来说就是不让她退出就是了)。
我们就可以很熟悉很自然地在main里,首先完成初始化,然后一个while调用。
可惜这样的函数只有一个
你也许会说中断

可惜不好意思,在你不人为加点程序代码的情况下,每次中断函数都是会被全部执行一遍,而不像main函数一样,只被执行一次。
——我的意思是,除了main函数,我们所写的任何函数,都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 ”不从头开始执行“的机会,我们无法区分 初始化这些一次性执行的动作 和 不断死循环执行的动作。

说到这里,我相信,你已经明白我为什么在这个场合提到这堆议论了。

任务机制提供的任务函数,在形式上,或者至少在我们的操作系统层面上,它就仿佛提供了我们写任意多个main函数的可能性!!

这当然非常重要,它可以让我们不去考虑复杂的 数据和标志 的保护,以及不同独立任务之间的耦合 等复杂管理工作,而只专注于我们真正要实现的任务本身。

有时候我觉得,这几乎等于 软实现多核并行。

网友:
至于说到实现,我只能说我失败了。

我和这贴里的一些人一样
——也很不想单单为了一个任务机制就去使用一个操作系统。
那样平白无故把事情搞复杂了。

我曾很天真的试图利用函数指针放在定时中断里完成该功能,可惜我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很多时候,通过函数指针调用函数和直接调用函数,至少在我想到的方案里是没区别的。

所以后来我又试图直接去参考OS的系统看看人家怎么实现。
后来我发现那些OS看起来太痛苦了,我也可耻的闪了。

后来我最后一个努力是 我找到 lwip作者adam 写的一个 pthread 独立多线程实现代码。
可惜我最后一层一层剥掉那些宏以后,我发现,它通过宏的形式,本质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任务机制,而是靠一些变量的手段跳出来。

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实现,还是逃不了我们自己以前那些实现所带有的麻烦,只不过它把一切掩埋在那套精巧复杂的宏里。
——我个人偏喜欢函数形式组织的程序,而不是宏——因为很多时候那都是一些”障眼法“。

另外,adam的这个pthread它不支持任务带独立的存储空间,这个是很麻烦的。

所以我也放弃了。

这事儿到这我也灰心丧气了。心想,下次再倒腾就两个路子
要么接受这种adam的宏形式——也许它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那啥。毕竟有一些操作系统也是用这类简单的任务机制,比如同样出自这个adam之手的操作系统 contiki
第二,我正儿八经去研究一个操作系统是如何实现的。

然而,前阵子,我无意在图书馆找书时,看到一本老外写的 arm cortex m3的书,我翻过目录,里面似乎提到如何实现这种任务机制——当然也许是在汇编的层次上。

事实上,我在上面的各种尝试之后,我也是隐隐感觉,也许纯c语法无法实现?
——当然呵呵,这个我还没多看,不敢乱说,大家别打我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 如何实现多任务 这个问题
我三年前的回答,以及这个楼里的很多回答,我发现很可能都只看到了 任务机 ...

对于操作系统我只看过Ucos,所以版主的一些理念还不太明白。但我知道对于(多任务)操作系统本质就是中断,对于DOS、ucos、windows、Linux、vworks......本质上是一样,只是细节上的不同而已,或者说针对不同目的,而采取了不同的中断策略。操作系统实现了对CPU环境的偷梁换柱,从而让函数、任务发生跳转,然而如何偷如何换,不同的偷换机制,成就不同的操作系统,也完成了不同的目的。这样理解对么?版主所说的“我无意发现,它原来并不是“被反复调用”,而是不调用不运行时,就直接卡在那个地方,继续调用时,它就从卡住的地方继续执行!”,“卡在那里”是指被“被中断”么?“从卡住的地方继续执行”是指“中断返回”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操作系统我只看过Ucos,所以版主的一些理念还不太明白。但我知道对于(多任务)操作系统本质就是中断 ...

这和中断不中断没什么关系
我意思是 它的任务函数从来没有被退出过,也不是靠反复调用来实现的,
这才是让我好奇和不知道如何实现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和中断不中断没什么关系
我意思是 它的任务函数从来没有被退出过,也不是靠反复调用来实现的,
这才 ...

可我理解的函数“反复调用”,就是不断地压栈出栈,不断地进入中断函数退出中断函数,不是这样么?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我理解的函数“反复调用”,就是不断地压栈出栈,不断地进入中断函数退出中断函数,不是这样么?求教

我的意思是
rtx中的 任务函数,在挂起时,并没有 退出函数,任务获得运行时,也不是重新进入函数

这和 函数反复调用 进栈出栈 什么的没关系。

我提到中断函数,只是一个对比。
和这个任务函数也没有关系。

网友:
不过也许你说的是对的。

前不久正儿八经看contiki,其中也有一个真正的抢占式多线程,到时候再说吧。
呵呵,坐车上没事挖坟

网友:
多任务不是简单的中断驱动的函数调用,任务切换会涉及到现场保护和恢复,因为任务切换时,这个任务不一定执行完成,被调度出去之后,下一次调度进来的时候,要恢复上次调度出去时的现场状态,这个时任务管理的一个重头工作

网友C:
的确是个问题,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起因就是数码管,按键什么的都好办,10ms的片轮,这种简单的短小函数都很easy啊,可是遇到大点的任务,比如12864的显示,大多都100ms以上,这个和按键什么的处理起来也还好,就液晶屏自己复杂点,但要是再有复杂的任务呢??这种方式就捉襟见肘了,我也正如同 辛昕 一样,想看看Linux等,看的是一头雾水啊。继续潜心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个问题,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起因就是数码管,按键什么的都好办,10ms的片轮,这种简单的短小函数都很easy啊,可是遇到大点的任务,比如12864的显示,大多都100ms以上,这个和按键什么的处理起来也还好,就液晶屏自己复杂点,但要是再有复杂的任务呢??这种方式就捉襟见肘了,我也正如同 辛昕 一样,想看看Linux等,看的是一头雾水啊。继续潜心研究吧。

最近我开始从 Contiki 或者 FreeRTOS这些 去真正研究 多任务机制是如何实现的
我开始发现我以前的很多对实现方法的理解可能都是错的,或者不全面。

这个事情可能真的不只是靠中断完成的。
更多的应该是 从汇编角度的 跳转指令 去实现的。

当然现在说这些为时过早。

因为我琢磨了Contiki的 protothread——这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 多任务机制,它是一种事件驱动机制。
而FreeRTOS ucos这些才是真正的 可抢占式 的 多任务机制。
之所以特别提及 抢占式,是因为 protothread这类,实质上是不可抢占的,而是一种阻塞式的方案。更确切的说,在我看来它只是一种trick

当然如今我对这个东西的观点是
尽管它不是真正的多任务机制,但它也有其适合的应用环境。

不过,之所以回复这个,只是一边折腾 这两个操作系统里的多任务机制,一边在这回味这些帖子。
想说的是,对这个问题,似乎我们的理解都不太对。

但愿我能早点把这些地方理解彻底,然后和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个问题,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起因就是数码管,按键什么的都好办,10ms的片轮,这种简单的短小函数都很easy啊,可是遇到大点的任务,比如12864的显示,大多都100ms以上,这个和按键什么的处理起来也还好,就液晶屏自己复杂点,但要是再有复杂的任务呢??这种方式就捉襟见肘了,我也正如同 辛昕 一样,想看看Linux等,看的是一头雾水啊。继续潜心研究吧。
差点忘了我回复你的原因
linux这些系统太复杂了,别说linux,就是ucos恐怕都很复杂。
今天晚上我开始看FreeRTOS,我发现它确实是个很精练很简单的操作内核。
你也许可以试试从这里入手 开始。

一起努力吧~~
给一个链接,这是网上一个叫 徐凯的大神 的博客,他的博客里有很多关于 操作系统 以太网 的学习笔记,而且还给了 移植成功的项目,真的是对我等非常有用,不敢私藏,分享与此~~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article/details/13156977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个问题,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起因就是数码管,按键什么的都好办,10ms的片轮,这种简单的短小函数都很easy啊,可是遇到大点的任务,比如12864的显示,大多都100ms以上,这个和按键什么的处理起来也还好,就液晶屏自己复杂点,但要是再有复杂的任务呢??这种方式就捉襟见肘了,我也正如同 辛昕 一样,想看看Linux等,看的是一头雾水啊。继续潜心研究吧。
另外我想说的是
假如你只是想 解决 这种 按键 数码管 或者 12864 等显示 的 时间错开 问题 ——其实更专业点应该说是 平衡不同数量级操作时间 的 任务,其实有更加简单的办法。

那就是不要再函数里用大量的 直接 delay延时,而是把 函数执行的行为拆散,然后分步执行函数——就是函数每次调用也许只执行其中的一两个动作,用其他函数的运行时间 来 代替延迟。

这是我过去在无os环境下(确切的说,无多任务机制环境下)大量使用的方法。

它对于一般的情形——比如你提到这种,实在属于很一般的简单情形,相当有用,可以避免 使用复杂的 os.

当然,这会让每个任务写起来相对要费点劲。

——这里我也是慢慢才体会到,这其实是一种 费劲 的 转移。

如果我们采用os等多任务机制,我们会把几乎所有这种费劲的努力都转移到 os的实现或者移植上,而单独每个任务实现起来则会相对简单许多。
但是,如果我们不使用os,则几乎把这种费劲全数转移到 每个单独的人任务上来,甚至是每个任务都的来一次。

当然,这两者并不存在绝对优劣之分。
比如当情形不是太复杂时,每个任务都来一遍又如何?
毕竟引入os可实在是相当复杂。

特别是 对 空间资源,运行时间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