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WinCE上通过Gprs Http下载一个外网页面,使用VC实现

楼主:
我需要在Win CE上通过Gprs上网Http下载一个外网页面,尝试了Socket和WinInet方式都失败了。但是用IE是能打开网页的。

我在程序中设置的proxy是10.0.0.172:80(或9201),要取得页面是http://www.baidu.com/

1,在用WinInet方式时在InternetOpenUrl时出错提示无法链接12029/或超时12002,在调WinInet前,我已经用CM建立了Gprs链接   ,但是在InternetOpenUrl或HttpSendRequest时总不成功(超时12002),即使我调整了timeout参数也不行。

2,在socket方式时还没到connect代理就出错。

请问

在WinCE需要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最好能提供能用的代码。

还望哪位高手多多指点。。无限感激。。。

网友:
继续上面的贴子,请教高人:

HttpOpenRequest (hConnect,
                        TEXT("GET"),
                        TEXT("http://www.google.cn/"),
                        TEXT("HTTP/1.1"),
                        NULL,
                        (LPCTSTR*)AcceptTypes,
                        dwFlags, 0)));
HttpSendRequest (hRequest, NULL, 0, NULL, 0);
HttpQueryInfoA(hRequest, HTTP_QUERY_RAW_HEADERS_CRLF, NULL, &dwSize,
                NULL);
InternetReadFile (hRequest, (LPVOID)lpBufferA, 4095, &dwSize);

以上4个调用都成功了,只是返回的header似乎是10.0.0.0172上的信息,而不是最终资源google的html文件信息。返回的头如下:
HTTP/1.1 200 OK, Success
Content-length: 489
Content-Type: text/vnd.wap.wml; charset=UTF-8
Date: Tue, 20 Nov 2007 02:23:56 GMT
Server: WebLogic Server 8.1 SP3 Tue Jun 29 23:11:19 PDT 2004 404973 with CRs:

即使请求的是jpg图像,返回头中还是Content-Type: text/vnd.wap.wml; charset=UTF-8

在用InternetReadFile读取时,返回的也只是这样的头和乱麻信息(????0$???0$10.0.0.172???0$@Y???0$ P0$|Y孻 `0$10.0.0.172),很像时10.0.0.172的wap信息。

请问以上是什么原因 ??我该如何得到请求的google的html的信息头和body部分呢???????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