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开发的程序怎样实现关闭winCE

楼主:
要关闭winCE操作系统
偶菜鸟
谢谢!

网友:
如果你说的“关闭”是指“关机”的话,可以用SetSystemPowerState来实现

网友:
模拟关机的那个键应该也可以.
keybd_event(VK_OFF,0,KEYEVENTF_SILENT,0);
keybd_event(VK_OFF,0,(KEYEVENTF_KEYUP|KEYEVENTF_SILENT),0);
http://msdn2.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837843.aspx

网友:
http://www.pocketpcdn.com/articles/articles.php?&atb.set(c_id)=74&atb.perform(list_folder)=&
这里有好多东西,应该有帮助的

网友:
extern "C" __declspec(dllimport) void PowerOffSystem();

SetSystemPowerState();

网友:
这个就可以,不过要驱动支持才行
keybd_event(VK_OFF,0,KEYEVENTF_SILENT,0);

网友:
终于找到了最简单方法
添加pm.h
调用SetSystemPowerState(NULL, POWER_STATE_SUSPEND,POWER_FORCE);
即可

谢谢你们!

网友:
这个应该是驱动给应用提供接口啊,驱动要支持才好啊

网友:
试了下,可以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找到了最简单方法
添加pm.h
调用SetSystemPowerState(NULL, ? POWER_STATE_SUSPEND,POWER_FORCE);
即可

谢谢你们!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