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参与者有分。关于ce内核内存设置的问题。

楼主:
我正在使用pb5制作ce的nk.bin文件。我的主板是集成显卡,显存从内存中取。

我的想法:
1、我的内存512M,在OEMAddressTable中RAM是否设置成512M或者说是否包括显存。
2、假如包括显存,对我在config.bib中Memory的设置是否有影响?是否需要设置RESERVED类型的内存(BSP使用)
另外,开始地址如何设置?

我的内核出现Jumping to 0x....是否与内存设置不正确有关?

网友:
1、在OEMAddressTable中RAM应该可以设置成512M。
2、要看你显卡的驱动是怎么用显存的,是固定地址还是动态申请的。

网友:
simon_2008:
对于固定地址如何处理? 是将该固定地址设置成RESERVED

动态申请如何处理?

网友:
1. 静态内存
2. kernel区域是512M大小
3. 在kernel内存分配里面有专门提供给display的静态内存区域
4. 对于config.bib里面ram,flash,bootloader的内存大小限制只要符合你的开发板的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5. 还有,如果修改了oemaddresstable的相对应的映射关系的话,需要同时修改config.bib的关系

网友:
哪位仁兄帮忙告诉一下oemaddresstable这个表在哪个文件里面啊,我找了一天了,我\用的是优龙公司的开发板

网友:
在wince.net5.0是在{$DIR_ROOT}/Src/Inc/oemaddrtab_cfg.inc这个文件里面。
当然,在{$common_root}/CSP/X86/OAL/oeminit.asm里面使用了oemaddresstable的入口。。。

仅供参考~~~

网友:
惨了,我用的是优龙的开发板,他给提供的BSP里面的目录 不是标准的

网友:
用编辑器例如ultraedit来整个目录来search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