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 手机开机后会自动寻找无线网络等功能是怎么实现 ...

楼主(2007-10-26):
我想问 手机开机后会自动寻找无线网络等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问题比较模糊。 大家与此有关的回答都可以写出来。。
比如 小区更新。小区切换。方面
再比如。
小区

网友A:
等待答案.//

网友B(2008-05-14):
(1) camping on a cell
cell selection; normal camping; camp on any cell.
(2) location registration
(3) PLMN restriction
至于你提到的"小区更新,小区切换" 应该属于 location update,
这方面涉及到MM(mobility management),可参照相关文档.

网友C:
协议里面都有,选网公式及计算方法,位置更新,硬切换,软切换,更软切换等都是协议规定好的,并不是空想出来的,一查协议就清楚了。

网友D(2008-10-18):
谢谢 不好意思五个月没上线,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知道通讯问题提在这里合不合适,我想知道的并不是协议上的东西,而是程序开发相关的东西.比如手机最大射频一般24DBM是怎么嵌在手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