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CTL_NDISUIO_NIC_STATISTICS查询网卡信息问题?查询过程正常,查询返回结果也是TRUE,但是数值为空,这是为何

楼主:
//创建NDIS句柄
hAdapter = CreateFile(                                                         NDISUIO_DEVICE_NAME,
                 GENERIC_ALL,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 FILE_FLAG_OVERLAPPED,                    INVALID_HANDLE_VALUE);
if(hAdapter==INVALID_HANDLE)
{
    TRACE(_T("znq : CreateFile NDISUIO_DEVICE_NAME failed \n"));
    AfxMessageBox(_T("Create File NDISUIO_DEVICE_NAME Failed"));
    return ;
}
else
{
    TRACE(_T("znq : Create File NDISUIO_DEVICE_NAME\n"));

}
//查询网卡信息
NICStatic.ptcDeviceName=L"VMINI1\0\0";
bRet = DeviceIoControl(                                                        hAdapter,                                                 IOCTL_NDISUIO_NIC_STATISTICS,                                NULL,                                                        0,                                                        &NICStatic,                                                sizeof(NIC_STATISTICS),                                        &dwReturnedBytes,                                                NULL
                   );

if(bRet==TRUE)
{
         //程序可正常执行到此,一切正常,就是查询后数据为空,这是为何呢?
        TRACE(_T("NDIS Query NIC STATISTICS Success"));
TRACE(_T("+++++++++++NICStatic.ptcDeviceName=%s"),NICStatic.ptcDeviceName);

}

网友:
打开设备后,应该先要和设备binding下吧,DeviceIoControl,传入IOCTL_NDISUIO_QUERY_BINDING,然后再调用你的获得设备信息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