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sageBox()不能显示?

楼主:
   写了下面一段程序,想看看两个变量的值,插进两个messagebox(),为什么第二MesaageBox()不执行?而在vc中可以显示两个对话框。编译没有错误。请各位指教!
        int nIndex1 =m_kanghun.GetCurSel();
        int ni;
        CString stri;
        ni = m_kanghun.GetLBTextLen(nIndex1);
        m_kanghun.GetLBText(nIndex1, stri.GetBuffer(ni));
        MessageBox((LPCTSTR)stri);
        char *ss;
        wcstombs(ss,(LPCTSTR)stri,20);
        short int kanghun=(short int)atoi(ss);

        int nIndex =m_fenxipinlv.GetCurSel();
        int n;
        CString str;
        n = m_fenxipinlv.GetLBTextLen(nIndex);
        m_fenxipinlv.GetLBText(nIndex, str.GetBuffer(n));
        MessageBox((LPCTSTR)str);
        char *sd;
        wcstombs(sd,(LPCTSTR)str,20);
        short int fenxipinlv=(short int)atoi(sd);

网友:
debug看,后面应该根本没有执行,用AfxMessageBox

网友:
我试了,第5行代码以后就不执行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用AfxMessageBox()也一样。
是char   *ss; wcstombs(ss,(LPCTSTR)stri,20); 有问题吗?但编译也不报错啊

网友:
CString   stri;
ni   =   m_kanghun.GetLBTextLen(nIndex1);
m_kanghun.GetLBText(m_kanghun.GetCurSel(),stri);
  MessageBox(stri);
short   int   kanghun=(short   int)_wtoi(stri);

CString   str;

m_fenxipinlv.GetLBText(m_fenxipinlv.GetCurSel(),str);
  MessageBox(str);
short   int   fenxipinlv=(short   int)_wtoi(str);
//------------------------------------
wince4.2 emulator 测试通过...

网友:
ss没有分配空间,编译当然不会报错啦,LZ以为编译器是万能的吗?

网友:
char   *ss;
你根本就没给该指针分配内存啊,怎么可能会执行呢?
你这样写不会报错的
char   *ss = (char *)malloc( 20 );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小弟vc水平不是很高,最近在用evc开发一个系统,遇到很多困难。多谢各位高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