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5G,2.75G,3G的时候,应用软件的需要做哪些改动 ...

楼主(2007-08-31):
使用2.5G,2.75G,3G的时候,应用软件的需要做哪些改动?
现在做的一个项目,通过GPRS网络发送数据。使用的是TCP/IP,就是客户端通过sockets向无线模块发送请求,然后接收数据。等要使用EDGE或者升级到3G的时候,在应用软件上需要做什么改动?我的意思是使用sockets编程的时候,需要改哪些地方?
应用软件
数据
GPRS

网友A:
应该没有什么变化的,因为你处理的只是在TCP层的处理,和物理层和网络层没有什么关系的,个人观点!

网友B(2007-10-15):
楼上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我们知道随着物理层和MAC层的改变,整个无线系统的容量和PERFORMANCE会有一定变化,所以在应用层的开发会因为底层的变化需要做响应编程考虑,比如流量等等... 但对TCP/IP的规范不会有太多影响.

网友C:
这几个只是网络频段的不同,而在这些频段下跑的TCP/IP协议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所以如果有出不同的模块的话,要改的可能只是几条上网的AT指令,非常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