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如何识别驱动

楼主:
比如xwindows程序如何知道/dev目录下面哪个结点是显卡驱动程序?
是显卡驱动有固定的主设备号 还是在/dev下创建结点时必须使用么个统一的名字?

网友:
新手,也只有10分了,谢谢了.

网友:
没人回答?问题太弱智了?

网友:
驱动代码内需要指定其在/dev下的节点

网友:
文件读写识别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写了个显卡驱动,也在/dev下增加了结点, 内核或其他程序怎么知道这个结点是个显卡驱动 而不是 声卡或者USB驱动?

网友:
节点,在内核看来,或许是文件系统下某种数据结构的一个实例指针?
没有深究过,纯属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