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串口通讯

楼主(2007-02-24):
模拟串口通讯
各位朋友,大家过年好!
本人现在要模拟串口的通讯程序,请问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有没有人听过三分法啊!
通讯
朋友
程序

网友A:
没有听说过,为什么要模拟啊?

网友B:
为什么要模拟呢?直接使用不就可以了。。。虚拟串口倒是用的比较多

网友C:
用虚拟串口软件
就可以了啊

网友D:
我用的单片机上已经没有URAT口了,现在又要串行通讯,当然要模拟咯

网友E:
直接IO口是可以模拟的,我做过成功了,三分法不是这样叫的,而是Microchip的三倍率采样法,具体的可以看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张明峰张大侠的作品。。

网友F:
模拟串口应该不是很困难吧!
你确定好数据位,停止位以后,在根据波特率确定方波周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