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凌阳软中断问题??

楼主:
在做嵌入ucos于凌阳SPCE061A的时候
在这个函数OSCtxSw()如下
.TEXT
.PUBLIC _BREAK
//.PUBLIC _OSCtxSw
//_OSCtxSw:
_BREAK:
        //保存当前任务的寄存器的内容 压栈
        PUSH R1,R5 TO [SP];           //调用子程序时会自动将PC,SR压入栈中,不需要再保存

        //保存即将挂起任务的堆栈地址在本任务的TCB中
        R2=[_OSTCBCur]                //取得当前任务(即将挂起的任务)的TCB首地址
        [R2]=SP                       //在TCB的第一项(首地址)中保存堆栈地址
        //****************************************

        CALL _OSTaskSwHook

        //对OSTCBCur等等指针进行调整
        R1=_OSTCBCur                  //取得 OSTCBCur的地址
        R2=[_OSTCBHighRdy]            //取得 OSTCBHighRdy所指向的TCB的首地址
        [R1]=R2                       //将优先级最高的就绪态任务的TCB的首地址赋予 OSTCBCur
        R1=[_OSPrioHighRdy]           //改变当前优先级
        [_OSPrioCur]=R1
        //**************************

        //切换至新的任务堆栈 所以要弹出新任务栈中的内容
        R1=[_OSTCBHighRdy]            //取得将要运行的任务的TCB块的首地址(其中放置了该任务的堆栈地址SP)
        SP=[R1]
        POP R1,R5 FROM [SP]
        RETI                           //因为任务调度的时候用的是函数的调用call  所以现在用RETF
                                       //如果用的是软中断 则要用RETI 其实是一样的

若我用软中断  第一次进入这个函数后就再也不能进去了!
若我用函数调用  直接调用OSCtxSw  就没什么问题!

问 为什么会这样  软中断和函数调用不都是先把SR和PC压入堆栈中吗??然后弹出来不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用软中断就不行!!

网友:
凌阳的汇编是这样的么?以前没见过,有点像伪码

网友:
既然 “若我用函数调用  直接调用OSCtxSw  就没什么问题!”,为什么还要用什么“软中断”呢?

网友:
有高手,呵呵,帮忙啊,我的凌阳软件被病毒攻击了,现在用不了了,谁有告诉我下,我的QQ是544090581,请大虾们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