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下载GPS里的历史数据??急

楼主(2007-03-06):
怎么下载GPS里的历史数据??急
怎么下载GPS里的历史数据??急
数据接口为NMEA 0183 2.0
数据
历史
接口

网友A:
基本没有办法从gps模块里获取历史信息,除非模块特别提供

网友B:
正常GPS模块都是实时提供定位信息的,不做任何保存的。。。如果要历史信息除非另外加芯片保存。。楼主自己做一款吧!

网友C:
一般地GPS天线没这功能吧,如果想实现,估计得自己做硬件开发,用单片机或者ARM吧。
另外,问各位,有没有通过GPS终端知道当前另外的GPS终端的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