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数据流监控--我怎么实现统计GPRS上行和下行字节数 ...

楼主(2007-11-22):
GPRS数据流监控--我怎么实现统计GPRS上行和下行字节数目?
请问,如果在如何调用windows mobile的函数或者其他方法来得到GPRS发送数据的总大小(上行和下行的总和).有什么好的思路也非常感谢.
windows
Mobile
数据流
GPRS

网友A:
GPRS是通过串口的,检控串口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B:
首先谢谢91Program,我想的是监控通过手机GPRS发送出去的数据大小.但是,我现在不能得到手机厂商的硬件信息,包括驱动等等,如果通过串口监控GPRS流量,这样在手机上行得通吗?另外,应该怎样通过哪些API实现呢?

网友C:
呵呵,这个问题,有很多种办法,一般是按照理论来计算!
但是按照理论计算出来的结果往往和实际偏差太大。。。
你看看这个帖子吧。。。写得很清楚
http://blog.eeworld.net/wxf0204/archive/2007/03/29/1545633.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