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 下怎么能读取 一个像素 alpha 通道的值

楼主:
我想把一个带 透明通道的bitmap作为前景贴到一个不带透明通道的背景bitmap上,试了几种方法 都不理想,包括
TransparentBlt(...),alphablend(...),还使用过maskdc 的方法,都不理想。
前两种方法把我的小的前景,拉伸到跟背景一样大;而且TransparentBlt(...),也不是真正的用alpha的值去画,
用maskdc,虽然不拉伸了但是,对于边缘是有渐进色的图,不能很好处理,
现在想来想去 想 直接得到pixel的alpha的值,通过计算来得到,但是发现 在wince下,似乎不是很容易就能得到alpha的值,看了一些资料,在pc上可以通过GDI+来得到,好像wince不支持gdi+,不知道版主和大侠们能不能给些提示什么的,我的带透明通道的bitmap是用Iconworkshop做出来的

网友:
CE不支持的,它只支持MASK的效果。

网友:
你可以在PC上生成带Alpha通道的图片,32位,在CE上你通过创建两个CreateDIBSection,一个原图,一个与目标DC对应,取出原图图像象素,根据里边每个象素的alpha通道值决定是否把该象素赋到目标DC对应的DIBSection里,最终就可以实现无锯齿透明。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我在wince下调用alphablend(...)函数,为什么得不到效果呢?

网友:
wince模拟器不支持alphablend,但我在实际设备中试过alphablend可以使用像素的alpha值来显示半透明位图,前提是你的位图必须是32bit的

网友:
gs1234537
我是在wince的实际设备中运行程序的,编译用的SDK也包含了alphablend的组件,但程序运行起来后就是看不到图片。位图是32bit

请问使用alphablend的环境是怎样的?我觉得可能是我这边编译环境的问题。

网友:
2440+wince5+evc

网友:
谢谢,大侠,继续做实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