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下使用adoce3.1 访问数据库编译通不过 求助

楼主:
我在evc下编写使用adoce3.1访问sql ce 数据库的程序,按照adoce访问的顺序创建connection出错,
使用CoInitializeEx()函数报错:
sqlcedemo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CoInitializeEx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irtual int __thiscall CSqlcedemoDlg::OnInitDialog(void)" (?OnInitDialog@CSqlcedemoDlg@@MAEHXZ)

使用CLSIDFromProgID()函数就报错:
sqlcedemo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CLSIDFromProgID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ivate: int __thiscall CSqlcedemoDlg::CreateConnection(void)" (?CreateConnection@CSqlcedemoDlg@@AAEHXZ)

CoCreateInstance()、CLSIDFromProgID()、CoCreateInstance()函数都会报错,添加了adoce31.h的头文件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怎么没人回帖呀?

网友:
链接错误,没有加入dll

网友:
要添加哪个dll,新人入道,请多指教!

网友:
要添加的DLL,是添加在PPC中还是EVC程序中

网友:
在evc的项目设置里的link下加入 ole32.lib

网友:
感谢lenux,按照你所说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