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使用 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20)时候如何正常显示汉字?

楼主:
请教在使用 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20)时候如何正常显示汉字?
1.
目前我在platfrombuilder4.2 里面已经加了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20)
2.platform.reg里面我也加了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GLYPHCACHE]
    "limit"=dword:5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
        "FontLinkMethod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Tahoma"="\\Windows\\simsun_2_20.ttf,NSimSun"
      "Courier New"="\\Windows\\simsun_2_20.ttf,NSimSun"
      "Arial"="\\Windows\\simsun_2_20.ttf,NSimSun"
      "Times New Roman"="\\Windows\\simsun_2_20.ttc,NSimSun"
      "Symbol"="\\Windows\\simsun_2_20.ttf,NSimSun"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kipTable]
      "Tahoma"="005c,00a5,007e,0391-03c9,2026,2116,221a,25a0-25ff"
      "Arial"="005c"
      "Courier New"="005c"

3 目前看到 在\Windows目录,simsun_2_20.ttf 已经存在
4 用Remote Regidtry Editor观察,注册表值也已经添加成功

5 但是还是显示是 方框(乱码)

6 common.reg里面我看了下就是没有 FONTS_SIMSUN_2_20,很奇怪

; @CESYSGEN IF FONTS_SIMSUN || FONTS_SIMSUN_2_50 || FONTS_SIMSUN_2_60 || FONTS_SIMSUN_2_70 || FONTS_SIMSUN_2_80 || FONTS_SIMSUN_2_9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GLYPHCACHE]
    "limit"=dword:5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
        "FontLinkMethods"=dword:1
; @CESYSGEN IF !GWES_DECOMPDRV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Tahoma"="\\Windows\\simsun.ttc,NSimSun"
      "Courier New"="\\Windows\\simsun.ttc,NSimSun"
      "Arial"="\\Windows\\simsun.ttc,NSimSun"
      "Times New Roman"="\\Windows\\simsun.ttc,NSimSun"
      "Symbol"="\\Windows\\simsun.ttc,NSimSun"
; @CESYSGEN ENDIF !GWES_DECOMPDRV
; @CESYSGEN IF GWES_DECOMPDRV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Tahoma"="\\Windows\\simsun.ac3,NSimSun"
      "Courier New"="\\Windows\\simsun.ac3,NSimSun"
      "Arial"="\\Windows\\simsun.ac3,NSimSun"
      "Times New Roman"="\\Windows\\simsun.ac3,NSimSun"
      "Symbol"="\\Windows\\simsun.ac3,NSimSun"
; @CESYSGEN ENDIF GWES_DECOMPDRV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kipTable]
      "Tahoma"="005c,00a5,007e,0391-03c9,2026,2116,221a,25a0-25ff"
      "Arial"="005c"
      "Courier New"="005c"
; @CESYSGEN ENDIF FONTS_SIMSUN

网友:
微软默认是不推荐使用SimSun_2_20的,要么手动添加到common.reg里,或者使用工具将.ttf转换成.ttc,然后再添加到CE里.

网友:
1 现在试验了 SimSun & NSimSun;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20);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50);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60);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70);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80);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90)

发现就Subset 2_20不好

2 除simsun_2_20.ttf 是ttf外,其余都是ttc;
  加到系统到中的时候,在common.bib里面;
   simsun_2_20.ttf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files\simsun_2_20.ttf         NK  SHU

其余都是
simsun.ttc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files\simsun_2_60.ttc         NK  SHU

所以估计楼上的说的是对的.

网友:
MSDN中有下面的解释,可以看一下,估计是CE不支持GB18220-2000标准,如果在用CE结合AUI使用,将字体添加到AUI中是没有问题的.

Simplified Chinese Simsun_2_20.ttf Meets the GB18220-2000 Standard for handheld target devices. Contains PRC Standard Body bitmaps for 12, 14 and 16 PPEM.

网友:
这个帖子半年多没看了,呵呵,

发这个帖子当时其实是由于Simsun.ttc文件太大,然后加了一些profession的东西后,系统区域抄过32M的,于是想用零时的办法,使用simsun_2_60.ttc来替代,因为这样文件比较小。

呵呵,但是这个文件 没有被很好的支持,

总结来说,
现在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 系统区域超过32M的问题
比如 把simsun.ttc字库文件 放外置flash里面

1 在 系统 中加入
      SimSun & NSimSun 组件

2 在你的platform.reg加入对应的字体的注册表路径,
  比如你打算将中文字体放SD卡的话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Path]
    "FontPath"="\\S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Tahoma"="\\SD\\simsun.ttc,NSimSun"
      "Courier New"="\\SD\\simsun.ttc,NSimSun"
      "Arial"="\\SD\\simsun.ttc,NSimSun"
      "Times New Roman"="\\SD\\simsun.ttc,NSimSun"
      "Symbol"="\\SD\\simsun.ttc,NSimSun"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CHSIME03]
"ShowState"=dword:0

3 将你的release目录的 common.bib文件的@CESYSGEN IF FONTS_SIMSUN
    simsun.ttc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files\simsun.ttc              NK  SHU
改成
  ;simsun.ttc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files\simsun.ttc              NK  SHU

4 编译系统成功后,下载

5最后把你要的字库文件比如simsun.ttc 拷贝到 你修改的对应的注册表的 路径目录就可以,比如刚才是SD目录

这样就解决了 由于中文字库太大导致 Wince系统容量超过Flash容量,比如32M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