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濠电偞鍨堕幐鎼佹儎閻ょ嫻濠电姰鍨煎▔娑氣偓姘煎櫍楠炲啯绻濋崶褔妫烽梺璺ㄥ櫐閹凤拷

楼主:
Linux濠电偞鍨堕幐鍛婎殽閹间焦鍋╅柕濞炬櫅绾偓闂佽法鍣﹂幏锟�
LED濠电偞鍨堕幐濠氬箰閸濄儰鐒婇柨鐕傛嫹
濠电姰鍨归悥銏ゅ礃閹兾ら梻浣稿閸嬪嫰宕愭搴g當闁瑰墽绮崑瀣煥閻曞倹瀚�
婵犵數鍋為崹鐢告偋閹版澘鍨傞柛宀€鍋為崑銊╂⒒閸喓銆掗柟鏂ゆ嫹
濠电偛顕慨浼村磿閸欏鍨旈柤鎼佹涧椤曡鲸鎱ㄥ鍡楀闁告埊鎷�

请教一个内存计算的问题
mel1207
mel1207

网友A(2007-02-28):
请教一个内存计算的问题
我在看2006下半年软件设计师考试题的第一题时,是个这样的问题:
若内存按字节编址,用存储容量为32K*8比特的存储器芯片构成地址编号为A0000H至DFFFFH的内存空间,则至少需要 片
A.4 B.6 C.8 D.10
我是这样计算的,将A0000转换成10进制数为655360,将DFFFF转换成10进制数为917503,然后相减,得到一个262143,用这个数字除以(32*8*1024)得到1,也就是需要1片,我的这种计算方法肯定出错了,不过不知错在哪里了,请指导指导,谢谢!
计算方法
考试题
存储器

网友B:
兄弟有答案不?我选 C ,8片 - -b
题目说明“若内存按字节编址”,也就是说一个地址占一个字节吧?
所以32K×8bit也就是 32K 字节,你除多了8了
个人见解,请指点。

网友C:
恍然大悟啊,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