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单片机中定时器/计数器中计数器工作模式下的输入 ...

楼主(2007-11-03):
关于PIC单片机中定时器/计数器中计数器工作模式下的输入触发信号和系统时钟的同步问题
我看到了PIC的定时器/计数器章节,当它工作在计数器模式下时,存在输入触发信号与系统时钟同步问题,我想问一下什么叫触发信号与系统时钟同步?他们同步什么东西?我一点都不懂。哪位大虾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计数器
时钟
PIC

网友A:
是不是触发信号要和系统的时钟一起进行哈?
也就是说如果是电平触发,那必备信号长度至少要覆盖一个机器周期以上
否则可以不给予响应
要是边缘触发,要脉冲落在机器时钟尽可能靠中间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2008-04-30):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