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x的串口设置?

楼主(2007-05-07):
LPC213x的串口设置?
我只加了这几句,打开了串口0
PINSEL0=0x05;
U1LCR=0x83;
U0DLL=0x6C;
U0LCR=0x03;
为什么一运行就已经发出一个字符了?是什么原因?怎么能消掉呢?
原因

网友A:
PINSEL0=0x05; /* 2132的管脚开始是输入, 这一句使它成为输出, 会导致电位变化 */
/* 在 TXD 管脚接一个上拉电阻(10k~100k)或许能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