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是如何保证一个字节都不出错呢?

楼主:
请教大侠们
硬盘中要存成数百亿个字节,如何保证每个0,1都不会被记错的呢?

网友:
磁盘文件系统

网友:
经过漫长的时间,硬件上的零不会变成一么?

网友:
有可能,那就是文件系统的事了

网友:
每个扇区都有错误的检测和校正的

网友:
There are many levels of error correction, such as:
PHY level: read-channel chip itself has very complex error correction capability
OS level: blah blah

0/1 on disk is not the '0' & '1' in your binary file. It represents polarity change.